HLD1104改显示器

楼主(2010-07-30):
小弟手上有一块现代的型号为HLD1104的液晶屏,想改个显示器,但是因为这个屏接口比较老,没有响应的改屏配件,主要是屏线没有,有哪位师傅帮小弟飞线呀,发个这种屏的借口定义也好呀。

网友:
飞线你得飞到什么时候啊,去淘宝吧有这种转接口。再加45跟30的软排。驱动板可以用2533vh乐华的,

网友:
你该了用来干什么啊  改了卖人的话就去淘宝上买吧  反正羊毛出在羊身上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这不是闲了无聊嘛。顺便练练焊工

网友:
这个很练烙铁的哦     其实收一个二手的15的显示器不就好了    改也要花100多块的哦  都不如加点淘个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