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掉电问题

楼主(2010-07-30):
一台IBM X61的本本,不定时掉电,掉电后保护了,各电压都正常。求比较清晰的维修思路。

网友:
会不会是 cpu 供电芯片虚焊  听说IBM的 老款本cpu 供电芯片都爱虚焊 会导致不定时 死机 掉电 自动关机  我修过一台 t40  补过cpu供电芯片就好了

网友:
  能给你比较清晰的思路的 都是高高手了 他们都不会有时间在这里会你这种帖的 没有多少人能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晰的思路的 你问的这个问题就是笔记本维修里面比较棘手的几个问题之一 如果由这个问题写一篇清晰的思路 都可以去拿笔记本维修的博士论文了

网友:
cpu 供电芯片虚焊

网友:
我手上也有块T40的,触发就掉到0.00,瞬间查各大电压都出来了,只有2.5V 1.25V在瞬间只有1点几伏,1845 管子都换过就是不正常,头晕!

网友:
   看看分组供电是不是有虚焊的,重点是1.5V/1.05的那个MAX的供电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