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

楼主(2010-07-30):
台机主板电源管理芯片的工作条件?型号ISL6566如图,请问电源芯片的工作条件,要查哪几个点,电压分别是多少?然后它和供电场管G极相通的是哪几个点?

网友:
学习中。。。。。。。。。。。。。。。。

小富 -10 严禁灌水·

网友:
高手们来给解答一下,新手们学习了

网友:
给你个图 看下  应该能看懂吧

网友:
enll,vcc,pvcc,boot,fb,isen

网友:
1.  测供电7、33pin;2、测37pin是否有开启信号,5pin基准电压是否产生; 3、测VIDpin看是否有高低组合电压;4、测BOOT自举电压是否正常;5、测各MOS驱动pin是否工作正常。

网友:
37pin是否有开启信号 这个是多少电压。

网友:
ISL6566的供电架构确实难倒不少人哦,最怕的就是VCC ENLL VREF PVCC BOOT VID组合都正常就是不出VCORE,请师傅们露水面写个技术性的文章,我一定加个20分!

网友:
  供电  EN   VID   重点查EN

网友:
一般电源管理器。 查 供电  VID  EN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