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台联想老机,装完系统后进桌面,桌面左移?

楼主(2010-07-30):
一台联想老机,装完系统后进桌面,桌面左移?装系统,和第一次进桌面都是正常的,第二次启动后进桌面,整个桌面左移五公分,剩下的是黑边,必须要用显示器校正下才正常,是什么原因,分变率都是正常 的。
桌面

网友:
有没有进去手动调节?

网友:
一般自动矫正 之后就不需要再次矫正了。你的不是吗?

网友:
第一次显卡驱动没装好,第二次启动后正常了。

网友:
自动校正后,调好分辨率和位置还会那样的话,就显示器出问题了。

网友:
显示器有偏移

网友:
装系统时正常 ,第一次进桌面也正常,就是第二次桌面出来的,自动校正后重启后又是老样子。真怪

网友:
可能是驱动的问题吧,装系统的时候是800*600的,装好后可能自动装好了驱动,你换个版本高点的驱动 试试

网友:
楼主可以先换个显示器看看到底是显示器问题还是主板问题才能进行下一步工作。

网友:
装系统时正常手动调节

网友A:
调衣下刷新率

网友:
"楼主可以先换个显示器看看到底是显示器问题还是主板问题才能进行下一步工作。"
这样处理最快。

网友:
先换个显示原驱动,不行,再装个显示器驱动。大众化显示器都不用装都可以适用过来,尤其是山寨的,就要装了。

网友:
同11楼,一般液晶屏是60Hz,如果选项里还有别的选项那么可以测试一下,CRT的就要注意别超出显示屏所能支持的范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