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 SATELLITE M200花屏

楼主(2010-07-30):
东芝  SATELLITE  M200花屏   已经更换了北桥,还是花屏,请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
去把cpu后边那个大电容换了,或者再并上2个电容。。。

网友:
前天 本人修过一台  把cpu 后面的NEC大电容 摘掉 并上了6个 330uf的 电容 就好了...也有人说不用摘掉 直接 并 三个  ...不知道行不行...

网友:
小弟不知,一般花屏不都是显卡,或是屏线而导致的吗 ,现在怎么又与CPU的电容有关系了,有点晕了,请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确实是电容问题!!

网友:
这机器是通病拉,

网友:
我也有一台 干下电容并7个都不行  M200 965

网友:
我的是 943的 集成显卡

网友:
加焊北桥,并且在CPU附近补电容

网友(2010-09-02):
我的机器也是M200,经常性在LOGO界面就死机,有时还出现几条横线。
疑是花屏,更换了北桥。
但还是经常性死机或者直接掉电。
后来查到需要更换0E128的大电容。
我就在大电容的位置并联了4个330的电容,并在CPU座附近又并联2个330电容。
装好机器后测试,开机仅仅5分钟又直接掉电。
将内存的金手指用橡皮擦了擦,再次开机测试,哈哈...好了,已经测试了3天了,一次也没有问题!

据师傅讲:最好在将CPU核心供电芯片和所有的上下MOS管都更换掉就可以了。
因为上次师傅他就用此方法维修好了一台L202.

仅供大家参考!

网友:
楼主 还是 在 网上 订购一个  原型号的电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