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FZ780超变态屏暗,有见过的朋友来看下!

楼主(2010-07-30):
昨天接一方正EZ780,接到的时候不显示,拆开一检查,高压板的保险烧了,立即换掉,就出现屏切换的时候好一秒钟,后来就一直屏暗,每次切换都这样,但是屏暗又不是很暗,亮度已经打到最大,换过一个470UF的电容,因为鼓包了,现在不知道怎么搞了望高手指点
不显示

网友:
把故障描述清楚。灯管有点亮吗,如果没有就还是高压板的问题,可以试着该掉。

网友:
不明白楼主要说什么故障、、、先检查一下灯管把,没问题的话再来看看是不是高压板的问题

网友:
用一个高压板 测一下灯管 应该灯管还有问题 因为后级短路 前级的保险才会烧坏... 建议看看灯管是不是虚焊..或是有烧焦的地方..

网友:
楼主说了“但是屏暗又不是很暗”,应该是说灯管有点亮的,估计为高压板问题,如高频变压器中线圈匝间部份软击穿短路造成高压输出下降,着重检查高频变压器及后级电路。

网友:
应该是后面有虚焊啊什么的 导致电容鼓包 最后实在滤波不才烧的保险吧 拖下高压包试试啊

网友:
单独点一下灯管看看呢?
方正的机器灯管比较爱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