旭日150HDD灯和CD灯长亮 待机电流0.06A不开机,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0-07-30):
收到一台旭日150 用电池能开机,用适配器开不了机HDD灯和CD灯长亮 拆机后接可调电源,电流0.06a , 3M 5M的电感有吱吱的响声,对地打阻值,3M是48 5M是170 测电压都没有待机M3和M5 求维修思路!!

网友:
应该是电容问题!查查

网友:
3M微短。烧鸡大发,只要不超过3.3一般不会烧坏好东西的。

网友:
谢谢楼上兄弟,请问烧机大法, 是不是要拆下M3电感?

网友:
俺只知道旭日150的的板子和acer 290是一样的,它们的通病是3205虚焊,先加焊一下再说

网友:
待机 0.06  接可调电源 按开机键电流表有反应吗?  看看是不是 保护了   电池的工作条件和电源的工作条件不同  不要考虑电池能开   接可调电源测吧...

网友:
有没有图纸  ?  问题应该不大  没有 3.3 5v  待机还那么大肯定是有短的  没有图纸的话给你发一个...

网友:
从3.3电感后面的滤波电容接根线出来烧

网友:
已经修复,M3 M5对地阻值是正常的

网友:
有短路,或者BIOS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