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T42不法开机

楼主(2010-07-30):
我的T42这几天出了问题,就是接上AC电源几秒后电池灯亮起,按开关开机,电池灯变灭了,不法开机,这时必须拔掉AC电源及拆下电池,过了一会再装上电池和接上AC电源,有时从复几次,可以开机,只要能开机,机子一直能正常工作.在AC电源中16.5V电路中串入DC电流表加电待机电流为30MA左右,按下开机时电流为0.这时不法开机.有修过类似故障的师傅,请指点指点.先谢了.

网友:
30MA啊啊啊

网友:
  就是0.03的待机吧 楼主没有电源?

网友:
不接电池能不能开机啊...?   是不是不触发啊? 不接电池试试   和但用电池试试 看看什么情况..

网友:
接稳压电源
看不开机的时候电流情况

网友:
    下午拆机子,把几片电源管理芯片重焊了,主板彻底的清洁后,故障现象不变,单单电池开机也是时开时不开,拆下电池单AC供电不法开机.开机后充电正常.

网友:
后级有短路了

网友:
感觉应该是哪里虚焊了吧!

网友:
后级有短路的。查一下。

网友:
今天测量一下,拆下电池,外接16V电源待机电流0.03A,按下电源键,电流由0.03A变为0.013A,不法开机.

网友:
看一看充电芯片有问题没

网友:
看看主供电芯片1631待机3伏5伏是否正常

网友:
先谢谢大家的参与,仔细分柝该机应为开机保护既开机触发保护,估计后级电路短路引起的可能性不大 . 因为拆下电池再开机有时能正常,且能长时间工作稳定. 再有开机保护时电流是从待机0.003变为0,并不是变大后引起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