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30):
请高手说一下LM358它的输出电压与输入电压有没有什么关系,大概的误差是多少,先谢谢了.
求助

网友:
这是个运算放大器
他的输入输出电压的关系,取决于放大器的接法,有加法器、减法器、比较器、同相放大器、反相放大器………………
不能笼统的谈
运算放大器的接法也不是一两句话讲的清楚的,
如果LZ对运算放大器一点都不熟悉
建议在百度上搜一下它的基本工作原理和接法

网友:
这是个双运算放大器
他的输入输出电压的关系,取决于放大器的接法,有加法器、减法器、比较器、同相放大器、反相放大器……………
在ATX电源里,用的运算放大器一般以比较器的模式接入;在主板里以放大器的模式接入!

网友:
再次感谢各位了.

网友:
yuwendeww
的帖子
+脚电压大于或等于-脚电压时 输出脚才输出电压 就这么简单

网友:
输出的电压和+,- 电压有关系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