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修主板遇到的怪事

楼主(2010-07-30):
前几天有个客人拿来865主板的电脑,说是电源坏了,先检测电源,发现电源插在主板上,主板灯亮!
分别测电源的各线电压及强制开机,发现电压均正常 !仔细观察主板发现北桥芯片附近有几个电容鼓包,更换之!上电开机,一切正常,以为修好了,放了两天!
通知顾客来拿,想帮他测试一下!发现按下POWER键后,无反应!!
又叫顾客等等,又检查了几次!pw -on可以触发,说明开机电路正常,但是诊断卡还是没反应!仍显示00,随测CPU供电电压,两黄线供电为12.15V,说明供电正常,上电后CPU发烫!
再测各项供电电压均正常!!
这时正无耐中,用手摸南桥,相当的烫!
关机后,再开机测,南桥温度基本正常了!这时触摸北桥芯片,发现跟CPU温度差不多!!
一分钟就相当烫手了!!
问题 修好后的主板放上几天就不行了?南北桥都 挂了?

网友:
桥空焊,加焊吧

网友:
稀奇事不奇怪
凡事总有原因的
主板故障也是如此

网友:
温度高,看一下各电压是否都正常,查一下桥的供电1.5V  1.2V

网友:
有没有换过电源试试呢?

网友:
回复 网友A:
开机之后南北桥烫  一般是南桥桥供电的1.5V没有出来  查一下这个电压 有没有

网友:
这种事,我也有过经历,郁闷啊!

网友:
查一下南桥是否有1.5SB供电,有些主板南桥没有1.5VSB,会导致南桥发烫的

网友:
桥烫不一定就是桥坏了啊  有时候供电低也会发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