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夏季如何维护爱本

楼主(2010-07-30):
                             维护本本, 夏天笔记本保养五大原则
 炎热的夏季骄阳似火使人难耐,其实从笔记本电脑的保养和维护方面来讲,也不是千篇一律的,不同的环境不同的季节有相对侧重不同的方法。同样夏季的高温对于笔记本电脑的保养也提出了一定的要求。今天笔者着重介绍在夏季笔记本电脑应该注意的几点问题:

  第一、汗水油脂对笔记本电脑外壳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由于夏季气温高,人非常容易出汗和分泌大量的油脂。如果笔记本电脑的外壳经常被弄得汗津津油腻腻的,这样对笔记本电脑外壳还是有相当的影响。不过笔者要指出的是,在这方面受影响最大的是外壳采用普通工程塑料的低价位笔记本电脑,而铝镁合金等其他高档材料外壳的笔记本电脑则受影响不大。这是由工程塑料的材料特点决定的,工程塑料不但具有柔韧度好,利于复杂模具的成型,还有结构坚固耐磨等优点。不过抗腐蚀性差则是所有塑料制品的通病。汗水油脂对塑料的腐蚀可以使我们的笔记本电脑看起来颜色不均匀,出现深浅斑点等颜色难看的现象。解决的方法也很简单就是我们要定期使用高浓度的酒精或质量可靠的专用清洁剂擦拭笔记本电脑的外壳,一般情况我们可以从药店购买86%以上的高浓度酒精,因为这种浓度酒精含水量已经很少了,由于浓酒精的物理特性它挥发的时间很快,不会对笔记本电脑的电路造成任何影响。

  第二、笔记本电脑夏季防雷击

  夏季雷雨天气较多,在我们使用笔记本电脑的过程中,注意防雷击也是很重要的。理论上讲笔记本电脑在使用电话线拨号上网的时候最容易被雷电袭击。所以在雷雨天气使用调制解调器上网一定要注意。另外,受雷雨天气的影响有时候电源电流也会很不稳定。虽然所有的笔记本电脑都带有自己的电源适配变压器,但是如果出现因雷电的影响瞬间高压强电流,轻则会烧坏笔记本电脑电源适配器,重则会造成笔记本的主板电源电路的损毁,所以最保险的方法是养成使用带有自动过压断电保护器的接线板。这样,当受到强雷击产生强电流的时候,接线板上的保护器会自动跳闸断电,以保护笔记本不会被损毁。

  第三、雨季笔记本电脑的防雨防潮

  夏季雨水较多,我们在携带笔记本电脑外出的时候,笔记本电脑的防水就显得尤为重要了。因为潮湿水份可以说是笔记本电脑的头号杀手!所以你必须使用具有防水防潮功能的笔记本电脑便携包。一般来讲笔记本标配的电脑包和我们通过正规渠道购买的便携包都可以达到防水防潮的目的。一只合适匹配的便携包对于笔记本电脑的防潮防尘是很重要的,它可以大大延长笔记本电脑的使用寿命。

  第四、高温环境对锂离子电池寿命的影响

  理论上讲锂离子电池应在0°C至45°C温度范围内进行充电,应在-20°C至60°C温度范围内进行放电。我们知道夏季温度较高,高温环境对锂离子的活性有很大的影响,锂离子电池性能会在高温环境使用而下降,如果各种使用条件如充电、放电、环境温度等因素没有维持或越发将将达到额定范围时,电池的使用寿命会下降,并会出现电池在正常充电后不能维持长时间使用的现象。所以我们应该首先应该注意笔记本电脑使用的环境温度,其次如果我们需要在高温环境下使用应该尽量使用电源适配器为笔记本电脑供电,这样可以将温度环境因素对锂离子电池寿命的影响减至最低。

  第五、降温,降温,再降温

  笔者这里所说的降温是指通过对笔记本电脑的软件设置达到降能耗降温度的效果,首先设置合理的电源管理方式是帮助笔记本电脑自我降温的第一步,我们可以设置定时关闭显示器、关闭硬盘和系统等待的时间等等。这点非常重要,对硬件也是很有好处的,另外在笔记本电脑暂时不使用的时候应用笔记本电脑的挂起模式可以起到既节省了电力又降低发热量的双重功效。其次,我们还可以通过关闭未使用的外部设备和端口的方式,尽量减少不必要的能量消耗,以降低温度。暂时关闭不使用的外部设备如移动硬盘、PCMCIA设备和关闭串口、并口或红外端口等,这样不但可以省电更能减少发热量延长部件的使用寿命。

  最后针对笔记本电脑的发热大户CPU,我们可以使用一些降温软件来帮它一把。降温软件比较多,使用效果也良莠不齐,有些降温软件的主要功能是屏蔽某些我们不常用的功能,这样的软件很多时候容易产生系统的逻辑错误。这类降温软件是不可取的。比较主要的降温程序有CPU Cool,CpuIdle和Waterfall三款比较可靠,笔者个人感觉比较可靠和具有大家风范的还是CPU Cool。

  以上几点仅仅是针对炎热高温多雨的夏季,笔记本电脑的一些保养方法和注意事项。笔记本电脑是昂贵的产品,对它的合适恰当的保养可以大大的延长笔记本电脑的使用寿命。不过由于我们大家所处的环境不同,对笔记本电脑的养护要因地制宜,不能生搬硬套要根据自己的工作学习环境及情况选择相对侧重不同的方法。这样才可以起到事半功倍的效果。

网友:
楼主的帖在炎炎的夏季犹如雪中送炭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