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路求助请教ACIN和RTCVREF的产生过程

楼主(2010-07-30):
(图片)

网友(点评):
稳压 最主要的作用是防止正负极搞反

网友:
点火回路, 你的问题是什么嘛

网友:
请高手指点ACIN和RTCVREF的产生过程, 还有那个VIN下面的那个电阻串连稳压二极管到地是什么作用?谢谢

网友:
RTCVREF的产生方式图,不是在这吗?

VIN经PD2 PR10产生VS电压,VS与BATT电压结合产生CHGRTC和产生RTCVREF.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还以为是从这里产生的 没注意看  是通过一个三端稳压器来的 这个电压在这里起什么作用有点不理解 还请专家指点

网友:
这个电压有两个用处。
1做个不变的基准电压给比较器做电压比较,由于三端稳压器输入范围宽,当市电不稳影响VIN时此电压也是3.3稳定的。
2过一个二极管做COMS供电。所以这个电压有RTC字样。
我修过一个hP的本,这处也是3脚稳压元件,输出2.几伏只做比较用。

网友:
这个ACIN产生的大概过程知道,VIN通过两个电阻对地分压产生一个比比较器的2脚高的一个电压,使比较器的1脚输出一个相对的高电平,当ACIN不足以产生一个比2脚高的电压时,比较器输出低电平,这个不理解的就是VS通过一个电阻和一个稳压二极管,这个起什么作用?还请高手能指点一下产生的具体过程。

网友(点评):
当VIN>3.3/0.19=17.3V时, 运算放大器1脚输出高电压,注意:运算放大的的特性,1脚产生的电压相关于运算的VCC电压大小,对于ACIN太大了,直接供给电源芯片是很危险的,所以要稳压二极管稳一下压,这样的ACIN信号JI有

网友:
我认为PR9和PR15是分压,PD3是稳压。毕竟VS这路电由VIN经过电阻变来还是收市电影响的。
我找到了基地以前关于F41点火电路的分析希望对你有帮助。
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86933-1-2.html
还有在论坛搜点火,贴子还是很多的。

网友:
RTCVREF 由PU2产生,PU2相当一片常见的3。3V 1117芯片,给它2脚供电,它3脚就输出3。3V。
VIN 经PR10和PR14分压,设计时加到LM393的3脚的电压比3。3V 高一些,所以LM393 1脚就输出高电平的ACIN 。如果输入的VIN比原来低,比如原来是19V的,你接16V,LM393 3脚输出的电平低过3。3V,结果LM393输出就是低电平的ACIN。

网友:
不变的基准电压给比较器做电压比较

网友:
当VIN>3.3/0.19=17.3V时,根据VIN=19V来算,
19X20/104.5=3.6V>3.3V
运算放大器1脚输出高电压,注意:运算放大的的特性,1脚产生的电压相关于运算的VCC电压大小,对于ACIN太大了,直接供给电源芯片是很危险的,所以要稳压二极管稳一下压,这样的ACIN信号JI有效,又不危险。

网友:
PD1是稳压二极管,稳压值是24V,当1脚电压低于24V时,PD1不导通,当1脚电压高于24时,PD1导通,当流经PD1的电流大到某一个值时,电源适配器会产生过流保护,停止输出。
假设VIN=17.2425V,经过PR10和PR14的分压,PR12的1脚电压是3.3V,忽略PR12的阻碍作用,那么,LM393的3脚的电压应该是3.3。VIN高于17.2425时,LM393的3脚高于3.3,1脚输出高电平,ACIN一定是一个相对高的电压,这个相对高的电压是能开机的必要条件之一;同理,VIN低于17.2425时,LM393的1脚输出低电平,ACIN一定是一个相对低的电平,导致不能开机。

网友:
  有点复杂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个24V是怎么来的,笔记本里好像没有24V吧

网友:
那如果ACIN。。。输出2。6V。。。。。正常的输出为3。3V。。。。是那里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