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 wL19ah电源板电压跳变

楼主(2010-07-30):
昨天接到一联想机子,开机后画面闪一下就黑屏,拆机后测得14V电压跳变 5V电压正常,而且电源部分还有丝丝响声,换了光耦和大电容也不行,手上没有LD7575PS,不知道给怎么办了

网友:
查一下电源负载,高压板是不是有短路。

网友:
你在什么点测的跳变?
12V跳变,换光耦和大电容干吗?
测整流二极管,滤波电解电容。如果跳变,断开高压部分再测。
有丝丝响,有可能是储能电感虚焊引起,有可能是高压打火,灯管打火。

遇到问题要先分开看,换几样东西修不好就没思路了。

网友:
经常有维修反映这个故障   是不是通病

网友:
这个板子修好了,花了30从同行那买了个ld7575ps解决了。

网友:
跳变的机器大部分都是电源芯片和开关管性能不良造成的,其中芯片坏的最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