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1300 不开机维修一例

楼主(2010-07-30):
      开机电流 240毫安,  测各大电感 PS5130管的一个电感没电压,

      加焊南桥  电压出来,再测CPU电压 为0V, 是1907的芯片,

       测其工作条件,19V 5V 都有, 再测基准电压 0V 不正常,量其对地阻值,正常

       从料板上找了一个1907换上去  基准电压出来了,但还是没CPU电压0V

       测7PIN 的SD#信号 0V 不正常,,跑线到U38 1PIN 0V  其对地正常  2PIN3V 3PIN0V

       再测Q22的3个脚 都无电压  再测R199 上拉3D3V_SO 有3V

       怀疑 Q22击穿  测对地正常 奇怪  取掉Q22 上电电压还是过不来

        换掉R199  还是过不来  实在没办法了   直接从R199上拉飞线到 1907 7PIN

        上电  CPU电压出来了  但不亮机  插上诊断卡  始终等直闪 但RESET 没跳变

         换了一个 拆机的南桥,  开机亮屏  DELL的LOGO 灯的一声出来了,

         很高兴  烤机一天正常  呵呵  请大家  点评点评

网友:
呵呵  多加点分嘛

网友:
楼主强悍啊1!这么多坏的地方,用户是咋使得?

网友:
高手,楼 主哪人啊

网友:
你有同有看Q21的基极控制信号是那里发出来的呢

网友:
南桥虚了,原来CPU无电压是由南桥引起的!?见识了

网友(2010-08-31):
楼主跑电路很熟练,是怎么练出来的????

网友:
楼主识看电路多久了?思路清楚。学习了,

网友:
高手,太棒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