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嘉主板的出现的怪问题,,,

楼主(2010-07-30):
                早晨我这一块GIGABTYE-GA-945GCM-S2C。。开机主板不触发,上测试卡测试,,无代码显示,,只有四条杠,,指示灯上,时钟信号正常常亮,,-12v,+12v,+5v,+3.3v,也都常亮的,,就是IRDY\FRAME\RESET不亮,,因为按IRDY和RST两灯的代表含意想来,应该是主设备没准备好无法复位,可能是显卡或是CPU这里的问题,,拆开显卡测,,,PCI-E供电3.3V.12V都正常,,显卡本身替换也无问题,,转从CPU座开始下手,,取下CPU,,上775假负载,,测量CPU电路中的核心供电1.1V,,地址线1.22V,,复位1.2V,,VTT电压1.24V,,时钟信号电压0.48V,,只是忘记了测低端门场较应管的D极电压,,看来CPU供电和复位RESET好像也没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在后来想想要是不过内存的话,,至少要有代码出现吧,,这里突然看到我这主板ATX电源用的是航喜P4,,20针的电源,,会不会是电源用久了出现了供电功率不足,所以才出现会没有PG信号?和IRDY,可能我的想法并不能成立,,但是奇怪的事情发生了,,我换了一个大水牛24针的电源来试,,居然可以亮机,,想在确定一下到底是不是刚才那个航喜P4电源的问题,,谁知道换回来,,还是可以亮机,,我就是想不通问题出自里,,,请有修过这款技喜型号的主板的朋友分析一下,,故障最有可能出自什么地方,,,

网友:
有可能是原电源与主板接触不良,经你再次插拨,所以就好了,这种情况我也遇到过好几回!

网友:
我还碰到过用客户电源自动关机。用自己的电源就没出现自动关机。再换回客户的电源。测试了好久。没自动关机。不解。求达人指教

网友:
有高手出来看看帮我分析一下吗???我现在还百思不得其解啊这个问题

网友:
我遇见的更怪,客户在拆AM2的风扇的时候,把U座架子边上的一个二极管给弄断了(就是红色的那种),我换了三个都不能亮机,然后用了下我的U,能亮了,再换回来,也能亮了,装机收钱~~

网友:
回复 网友A:
可能 是电源线插头没有插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