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R61 965集成的主板不开机

楼主(2010-07-30):
联想R61 965集成的主板不开机,电流表上到1.02A然后掉电,过几秒钟自动上电电流表维持在0.95A左右。这种情况怎么回事啊!!有知道的出来说明一下,谢谢!

网友:
是不是CPU的散热不好吧

网友:
应该没有关系

网友:
走代码吗?不走的话查下U的工作条件。

网友:
不插CMOS电池会从启很正常啊。。掉电这个方面可多了啊、、

网友:
有跑码卡吗?看一下可能是跑D8掉电了。温度高是一个问题。

网友:
pciE的检测卡需要连接线吧!!没有搞懂怎么连接呢。我感觉现在不是温度的原因,因为温度并不是很高啊。我一直插着的时候只有温度高了之后cpu风扇才会转的!!

网友:
重启与COMS电池没关系,我看应该是北桥和开机电路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