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SB 声卡 都不能用,硬盘灯 都不亮,但可以入系统

楼主(2010-07-30):
前几天,打雷, 我的本本 坏了, 外接的 USB  设备全坏了,  键盘,鼠标 都坏了
我把本本( F420S 神舟 ) ,  有两件,一件是 主板,另一个是分开一小块,是 USB +声卡
主板里有一个 USB ,另一块声卡有两个 USB,

主板那个USB 与 声卡板上的 USB 都不用能,

但发现 另一块声卡板上,接近两个USB口上有两个帖片零件 爆了,估计是 0 欧电阻,现在已经更换过,但是还不能用.

现在发现 可以正常开机, 可以入到电脑系统, 但是入到桌面时,用本本身的触模鼠标可以移动,不过,不久就会死机. 不是因为动了 触模鼠标 而死机,即使不用 触模鼠标, 入到桌面,就会死机了

各位,请问是什么故障!

尝试查看过 相关资料,有人提及到是 南桥损坏了,
但是 我用 万能表 查看过, USB 的 数据线 D+ D-  (2,3)线,接地 ,电阻 是大于 500 欧的, 这样会不会南桥了!

网友:
看看两个usb数据线阻值是不是一样的。另外两个一起坏八成南桥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