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块技嘉主板求救8s661x-hm跑25

楼主(2010-07-30):
一块技嘉主板求救8s661x-hm跑25 大家帮忙。。

网友:
内存电压。。。内存。。。BIOS。。。。都试试。

网友:
看插槽有问题没,记得以前有个现象是把网卡拆了就跑过25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跑25还要分情况的
如果是插不插显卡都跑25  那么查显卡供电  时钟 复位等
如果是不插显卡 跑过  插上后档25  那么刷BIOS  拆网卡  再就是南桥的问题了

网友:
一般是桥的问题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