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发出“一长两短”声音

楼主(2010-07-30):
映泰AM2主板有时能点亮,有时发出“一长两短”的声音,显示器不亮,应该查哪里啊
请各位大侠给个思路
在线等。。。。

网友:
压下桥看下。。可能桥空焊了

网友:
一长两短不就是显卡报警吗?

网友:
压桥就解决了 。。一长两短一般是显卡报警。。

网友:
显卡没通过的报警声

网友:
我昨天刚遇到过的问题,换了好个显卡度没有用,我还以为是别的问题了,原来是我的那些旧显卡度没有用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有时能亮  有时不过显卡  先刷BIOS  不行就加焊桥

网友:
应该是没认过显卡。 如果显卡是好的话。 做下桥 应该能OK

网友:
先换显卡,简单入手,不要扩大故障了

网友:
显卡金手指插干净,再在槽里磨一下(在槽里多插拔几下)我都是这样弄的

网友:
显卡的问题,如果是笔记本的话就确定,但台式机也不例外

网友:
压桥 可以的话,久加焊下桥吧!

网友:
从报警声来分析,应是显卡方面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不过显卡啊,显卡是好的 就干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