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一个新手换IO

楼主(2010-07-30):
本人新手换IO经常把边上的小零件焊飞。

网友:
多练习是关键。你可以找些没用的拆料板。或者坏掉的外插网卡。。多拆拆。多焊焊。。焊的时候把锡盘拖干净。类似与IO 网卡这芯片脚上的锡也拖干净。对好位置。。点锡固定位置。。再用镊子什么的压在芯片上面。慢慢焊。。

网友:
你用的烙铁头是刀头的还是圆锥的呢?焊IO这类东东的话拿圆锥头那种比较好焊,也没那么容易焊掉其他元件。

网友:
什么头不是关键,关键的是你习惯了用哪一种。
吹IO时风速一定不要太大,拿IO时,尽量原位把IO向上拿起,不要碰到边上的元件。

网友:
恩,我拿IO的时候经常.碰到边上的元件  以后小心

网友:
我最喜欢焊这东西了。

网友:
我感觉也是 风枪的风力太大 才吹掉旁边的东西,还有就是烙铁头 不注意才会扫掉旁边的小件,多练习多 注意熟练了就好了

网友:
风枪温度和风力要把握好 , 温度过高可能会损坏周围的元器件 风力过大 会吹奏周围的排阻

网友:
IO的管脚太密了,如有连锡的管脚,我们新手很难清理.

网友:
拆完IO切忌 要先把主板上的焊锡整理平整 不然新手是换不好的

网友:
多吹撒谎  以前我吹那个32脚BIOS还把铜皮搞掉了呢  呵呵  不过现在不会了

网友:
风速3档,温度300-350度,涂些松香水垂直均匀加热,慢点来问题不大。

网友:
呵呵.我学了快2个月的

网友:
回复 网友A:
风量开小点 不要开那么大 就不会吹飞了

网友:
第一,风速开小一点,2档和三档之间,第二,不要用太小的风嘴,第三,只吹I/O四周的脚,这样就会好些,不会吹走I/O周边的小元件了。

网友:
多练习吧,我觉得把小零件再焊回去是最难的,一不小心就丢了。

网友:
换的不多嘛  我换IO不用烙铁就风枪拆风枪上 加点助焊膏就好

网友:
手握风枪时,枪嘴一定要与芯片垂直的吹,像吹I/O或网卡这在芯片,风速要适当调小些,大概在2档就行

网友:
多练一下就熟悉了

网友:
所以我觉得师傅说的太对了 学会了焊接 电脑维修就会了一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