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一个自己做ST盘维修com线的图

楼主(2010-07-30):
用MAX232芯片做,也可以用2只三极管代替

网友:
请问这个图用来做什么用的,

网友:
我在淘宝买了一个,呵呵,十来块钱,可以用它连超级终端。

网友:
这个是PC和RS232电平转换的接口。用MAX232芯片的更可靠点,尤其上在某写笔记本的串口上。

不过现在的主板全是USB,没有串口了。

网友:
我曾经淘宝了个U口的升级9中。一次喝高了还刷机把线给烧了。用两个8050三极管做了个,也挺好用的。反正刷过几百个锅没出现过问题。

网友:
东西不贵,就是运费有点贵。我第一次买了一个,坏了 第二次直接发了两个,运费的价格跟上商品的价格一样

网友:
我用com线刷中九没成功,后来买了个com to tt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