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利浦170显示器只显示“无信号输入”

楼主(2010-07-30):
飞利浦170显示器只显示“无信号输入”就是不接信号线的时候显示,连上主机信号线时不显示,黑屏,信号灯绿色,应该是驱动mcu的问题还是驱动板上哪里有问题!

网友:
估计你这是高压的事情

网友:
      刷一下程序试试就知道了,可别刷错了。如果歉麻烦直接换驱动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认为不是高压的问题,因为不接主机的时候能显示“无信号输入”。

网友:
驱动板的可能比较大

网友:
应该是驱动板MCU的程序的问题,重新刷一次就可以啦!祝你好运!

网友:
清空24C16应该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