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路图的一点疑问

楼主(2010-07-30):
如图,B+这个电压通过两电阻分压送到PU1B的正端,而负端接RTCVREF电压进行电压比较从7脚输出MAINPWON和ACON这两个信号。
我的疑问是这两个信号接的两个二极管,也就是PD5有什么用呢,信号时从PD5的1脚送到2,3脚,为什么会把二极管反过来接呢?
还有就是+5VALWP这个电压控制三极管PQ6的导通和截止,当三极管导通时把PACIN信号拉低到地,场管PQ5截止,相反三极管截止场管
导通。这两种情况会对PU1B的输出产生什么影响呢。
望高手解答!

网友:
帅哥们,给小弟分析分析呀

网友:
点火回路啊

网友:
这个电路就是外接电源识别电路。我修过的。是进水的机子。PR18腐烂了。PD5  1端是低电平。通过PD5   2.3端也是低电平。外接电源(不接电池)开不能了机!!我搞了两个300K电阻窜连。结果是20V可以开机。18V的时候就开不了机 PG5起的作用我就不知道了

网友:
谢谢楼上两位,我也知道是点火回路,大体原理也基本上懂点,我想问的是两个二极管的作用和接法,貌似笔记本主板上有很多这样的二极管,给人感觉像接反了似的。所以期待高人给讲下。

网友:
点火回路还不是很明白具体怎么工作只是 知道起个保护作用就是后面有短路也不会有大电流

网友:
PD5在这里的作用是防止两个信号窜当运放—高于+时把PD5的2和3脚拉低

网友:
二极管反过来接的目的是:当PU1B输出为低时,同时将MAINPWON和ACON这两个信号也拉低,禁止主供电输出。二极管使两信号成为逻辑与的关系。
两种情况会对PU1B的输出产生什么影响:上电过程中+5VALWP没出来前,PQ5导通;上电正常后+5VALWP也出来后,PQ5截止。至于为什么这样做我猜想在上电瞬间如果B+有短路,而且PQ5导通,则电压会迅速下降从而禁止主供电输出。而工作正常时为避免B+电压的波动影响使用就将PQ5截止,当B+下降到足够低时才禁止主供电输出。

网友:
隔离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