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正R680不过内存!!

楼主(2010-07-30):
开机电流0.74A。偶尔到0.8以上。但是按一下sc413电流就开始上升。能上到2.6A以上。我就拔掉了 ,,怕烧板。sis的芯片组。
芯片

网友:
可以跑下码撒,查下内存供电,内存的数据线的对地阻值撒

网友:
看看南桥有没有问题啊

网友:
这版被 雷劈了。。

网友:
sc413空焊了吧,加焊一下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