跑码进常,点不亮

楼主(2010-07-30):
一片七彩虹7600一片7300 和二片盈通X1300故障都一样,跑码正常,供电正常,就是点不亮

网友:
查时钟,和总线,还有DCA电压,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有一批显卡/有一块不显其它都是花屏
我就有不显的哪一张跟花屏的对换芯片
时钟,BIOS。晶振,  但还是不显,。花屏的还是花屏

不显的显卡,供电,阻值都正常的   是七彩虹镭风X550黄金版256M

网友:
你可以测一下HS VS 及DATA和CLK如果正常,说明GPU不良了

网友:
不显的显卡,查供电,时钟,BIOS。晶振.

网友:
如果上电不显,先从软件开始查起-----BIOS

网友:
换DVI看看能不能显。还有有的卡读不了ROM会这样。

网友:
BIOS在测试过程后,应该测试一下BIOS-ROM是否正常

网友:
可以加焊一下GPU,这个可能性也很大的

网友(2010-08-30):
在PCI-E的金手指背面,靠近PCI-E总线

网友:
个人建议 如果显卡有风扇的 但风扇不转的  你要先加焊下 gpu

网友:
我有两片7600gt也是这种情况、gpu、显存都补焊过了。我觉得应该是gpu挂了。

网友:
还有有的卡读不了ROM会这样。
这个是不是读不出bios里的内容。我有一块,能问一下检修的思路马
再有DCA电压是什么电压,一般都在什么位置

网友:
显卡的GPU这么容易挂的吗?

网友:
NVIDIA和ATI-AMD显卡都会有DCA电压
现在PCI-E的都是直接输出1.5v--1.85v

网友:
显卡上面的时钟是哪个啊  我是新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