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1000 耳机有声音 喇叭没声音 在线等

楼主(2010-07-30):
    本机是915的主板,喇叭接口两边的针只有0。3V,中间两跟针有2.5V,有那个老师修过这个机子,分享一下经验。。

网友:
换个喇叭试下撒

网友:
上面我说的这个电压正常吗?

网友:
检查下耳机插孔的弹簧片(切换耳机和喇叭的)!

网友:
我已经把插孔拆了

网友:
我已经把插孔拆了,还是没行现在4个角的电压都2.5V了,可还是不响

网友:
确定  不是 软件 问题么???

网友:
查下与弹簧片相连的电路!

网友:
喇叭是好的吗

网友:
查一下功放

网友:
注意一下DOCK_OK这个信号

网友:
这个音箱是好的,响了一次不知道我动着那里了,但一插耳机又不行了,刚开机时有1.几V的电压,不过一会就慢慢的下来了,又回到了0.几V上,相当郁闷。。。

网友:
这种情况一般比较难搞,上次修了一个是耳机没声音。音箱有的,换了插孔还没有好,后来从功放飞了线过来才好。将就用的

网友:
那这种情况也能飞线吗,怎么飞能和我说说吗,先谢谢了啊,我现在可急了

网友:
软件 问题么??

网友:
不是,喇叭也是好的,只要4个角都是2.5V就有声音,不知道是怎么个情况。。

网友:
功放电压正常。遇到过DELL的功放供电不正常的,有这样情况。

网友:
这个能用飞线解决吗,大家快点给我出个主意啊。。。。

网友:
这样的问题大概就是功放的问题了,先测一下看喇叭有坏不,没坏的话就查一下声卡与功放的周边元件,再不行就只有换功放了。

网友:
d  在驱动没问T的情况下对着量信号吧。。好像这机子声音这老是在出问T,有一次不开机也,结果还是声卡蕊片坏了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