冠盟945维修过程

楼主(2010-07-30):
此板为二修板,北桥底面被上家都烤的发黑了。本来不想接,可是我天天在此板主人那家超市买可乐,想着能免费喝可乐就接下来了。目测除北桥底面发黑外,无其他问题。上假负载,有时候可以触发,各项供电,时钟,复位都正常。上真U,内存,接显示器,直接亮了,5秒后自动掉电,然后自动重启,再然后无法触发。触发排针有3.3V电压。到晚上了。就丢店里没管了。。第二天继续,问题依旧,多次开机重启后,一次点亮后竟然花屏了,全花那种。集显主板,马上测内存供电,内存供电竟然没了。。场管有控制电压,输入电压,无输出,换下(此场管很大,内存槽子都被风枪吹焦了)。开机都可以触发了。。。但有时会卡在BIOS画面,刷个BIOS 。。。。一路跑码。进PE 。。。EVEREST 拷机10分钟。北桥,南桥温度比较正常。。。此板修复

网友:
BIOS坏了吗???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说得那么清楚还看不明白?
两个故障:掉电是因为内存供电管不良 开机几秒钟后导致内存无供电 引起掉电
                 停在BIOS画面不动是BIOS程序出错引起  重新刷写BIOS程序后修复

网友:
真是高手,一点就明

网友:
厉害,楼主说得很详细,技术小组画龙点睛,获益良多,谢谢

网友:
呵呵 难得的好材料 啊

网友:
感谢这块板子花屏  才查出来内存供电MOS不良

网友(2010-08-29):
场管不良 你之前有没有摸过那里发烫啊

网友(点评):
不一定发烫吧,这个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