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bga返修台上的风扇用途

楼主(2010-07-30):
在论坛和taobao看过了不少成品的bga机,发现上面都有风扇,加温区侧边,看论坛的大大们做的机器也有,不明白应该什么时候用,只是做完bga冷却时候用吗,或者超温时用,自己已经搭了个超简易的,想做规整一些,现在零散摊在地上的,风扇的用途请大大们解释一下,写谢谢。

网友:
散热冷气用的

网友:
用于焊接结束后快速风冷却用的,经验表明这方法比保温冷却更不容易产生脱焊现象。

网友:
而且存活率也高一些
有些(本身有瑕疵)芯片在焊完后还活着
可是熬不过降温的那段时间    挂了

网友:
这个就不明白了,因为停止加热后,温度会保持一段时间后下降,下降太快对芯片外表起到冷却作用使芯片往内缩,内缩的应力会挤压核心,越快越明显,有可能瞬时就挂了吧,ls观点不赞同。

网友:
快速散热对焊接质量有很大的帮助。但过快的散热则会使焊接不良或损伤芯片。一般推荐的散热是每秒1-3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