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W1934S比较怪的现象修复

楼主(2010-07-30):
收到一台LG W1934S,开机无反映,开关灯闪动,按下无任何反映,怀疑按键或驱动板的问题,拆机测量开关无问题,怀疑驱动板坏了,想看一下这个板子的电源板怎么样,拆开看了一下,发现两颗电容鼓包了,分别是10V 1000的和25V 470的,反正也要修,先换上再说吧,换上后点机试了一下,居然好了。
我是不知道别人,一开机遇到开关不好用的问题我就只会怀疑按键和驱动板,看来以后也得看看电源和高压部分了。

网友:
指示灯闪烁,说明MCU已经工作,只是MCU检测到电压偏低,无法保证显示器正常工作,所以按下POWER键后不开机。

网友:
这种不能说是技巧,应该是做维修的基本常识,看见电容鼓包先换了

网友:
这是最好修的 故障了   赚钱太快了

网友:
我遇到过此故障,就是在转12V.5V那里的两个电容鼓包拉低了待机的电压.换了马上正常.

网友:
是啊。看见明显的故障就要先解决吧。不过这个型号程序也是很爱坏的

网友:
一点不怪,每天都会遇到。

网友:
不过钱不能少收,因为这个灯管很可能在你保修期内出问题,你又无法解释清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