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复一台DELL D510 CPU不供电

楼主(2010-07-30):
一台D510 开机三个灯亮几秒后掉电。

其板号为DM3L
芯片组是910GML+ICH6
CPU 是1.4G/1M/400

裸板+CPU+内存,通电开机只有0.22A电流。经测除CPU核心电压为0外,其余电压均正常。

CPU供电芯片为MAX1907A,测其V+,VCC,VDD,SHDN,REF这几个引脚电压均正常,然后测到39脚的时候,电流突然就跳到0.8A,CPU核心就出来了。

观察此脚只接一个编号为PR156的电阻到地。遂测此电阻,阻值无穷大,看来是开路了。

经查图纸,此电阻为精密电阻,阻值为30.1K,再查电阻对照表,此电阻标示应为47C,从料板拆个来装上,通电开机便有显示了,经测机完全OK。

想请教一下这个39脚(time)起的作用是什么?为何只接一个电阻到地就行了呢?

网友:
哦我问一下楼主,,是不是像这种数字后面有字母的电阻,都是精密型的呢??我是个新手,在看到像这样的电阴经常出现在时钟芯片旁边和IO芯片旁边。。还有声卡专用芯片的旁边!!!!

网友:
是啊,都是精密的电阻,你可以在网上搜到阻值对照表的~~~

网友:
你先加焊这个芯片看看...

网友:
这个要找找芯片的DATASHET才能知道那个电阻的作用啊

网友:
低电平开启

网友:
好经验啊

网友:
图文并茂,赞一个

网友:
多希望这种帖子出现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