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800GTS花屏的特殊案例

楼主(2010-07-30):
配置状况:
【 P5B plus 主板。E4300外频定到266.GF8800gts玩家黄金版。4G内存。4块硬盘,DVD+刻录机。磐石500电源(一备一用)】
使用一直正常,月前开始气温渐渐高了,故障出现。
故障现象:
进系统没问题 一般用着也还正常 就是玩游戏的时候花屏 有时候还画面不动 偶尔死机。
私下盘算:可能显卡用的时间长了,显存散热接触差,过热花瓶了。
于是购来硅胶垫,拆了公版散热器,GPU换硅脂,显存换硅胶垫,重新可靠安装,故障依旧。
既然一般用着还正常,天热,怕折腾,就打算等等再说。

过了半月,偶而不能开机了,再按又能开机。
带主板测量SB5V,电压有波动!!!
空载短接绿线到地,各路电压均正常!!!
先换上备用磐石500电源,开机一切正常。
关键是:=====试试游戏,结果大跌眼镜:流畅运行,完好如初。
===================================
显卡花屏故障原因居然是5VSB不稳定引起!
===================================
检查故障电源,5VSB次级高速整流管故障:用数字表二级管档测量,正向0.213V,蜂鸣器
响。反向无穷大,指针表1K档测量:正向电阻1.8K,反向电阻100K。
在5VSB上带一10欧电阻负载,电压波动。

花屏的维友可供参考。

【借  我的新手   的图片,我也是这卡,特此致谢】

网友:
听问题大部是GPU...    你拆开散热器来搞好那清吉再说吧!,

网友:
狠纳闷 看不出个所以然来

网友:
加内存 4M怎么够

网友:
呵呵,打错了,G变M了。谢谢指正,以改。
只想说下显卡花屏跟电源也有关联。
电源12V供电不足,必花无疑。
没想到5VSB也让偶虚惊一场。

网友:
供电不良引起的GPU空焊

网友:
谢谢楼主的经验,我有一块7300GT的显卡,开机不玩游戏的时候可以正常显示,就是一打开游戏程序屏幕马上会出现花屏。现在我知道要检查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