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示器维修从那里下手?

楼主(2010-07-30):
各位大虾 小弟刚接触到
电脑维修
,不知道维修从何下手,每次看到师傅一开机就知道查那里,可是我还是不知道。??
电脑维修

网友A:
我也不知道 高手出来啊

网友:
要先搞清原理 才知道从那里维修

网友:
我也是刚加入维修的队伍,也许和三楼所说一样吧!主板学会了别的就好学了!

网友:
记住你师傅所修的症状, 症状基本上都只有几种~ 多看 多动动手

网友:
把电子基础和电路基础学好了,什么都好修。。一步一步来吧

网友B:
我也想知道

网友:
先问清楚客户是怎样的毛病,从毛病中开始查。

网友:
呵呵,维修先要懂电子基础和工作原理,这样上手好快的呀!

网友:
我想问一下楼上的各位师傅,去那里签到啊。谢谢了。

网友:
先了解各种故障·············

网友:
应该先了解故障,把平时自己遇到的故障都记录下来,自己解决的把解决方法记录下来,解决不了的把自己想像的故障点记下来,再看一下师傅是怎么修的,结合一下自己的想法,推断一下师傅是怎么解决的(师傅如果口传的话就更好了),这样见的多了会的也就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