帮忙选个万用表

楼主(2010-07-30):
本人是个非常非常菜的菜鸟,现在刚开始学维修。

想从用万用表学起,不知道对不对。

现在看了两款万用表,不知道应该选哪个?

要求就是尽可能的傻瓜型的,我现在什么都不懂。

一款是胜利万用表 VC89D 自动量程万用表

另一款是胜利万用表VC70A万用表

谢谢大家了

网友:
建议用UT的自动表吧,反正也不贵。

网友:
回复 网友A:

    那麻烦你给我推荐一款好吗?哪款自动表测电流电阻大的,我怕不会用烧表。

网友:
基地的淘宝商城好像没有这个牌子的,UT的价格在200左右的,帮忙推荐一个。。。感谢了

网友:
优利德的UT61e

网友:
建议买个VC 97 的吧 现在修板用这个的多。我也是买的这个。

网友:
如果有钱就买福禄克的表,测量精度高。

网友:
FLUKE就贵了,二手的也不好买。。新手还是找个国产表试试吧。

网友:
不管你怎样菜,但最基本的万用表你还是要学会用的,如果你不会用,总算给个你最好的万用表也没用.我们这边大部分人穷,都用MF47表.不过我自己有2个,一个是MF47,一个是胜利万用表 VC89D

网友:
嗯,谢谢楼上几位了,我打算买数字万用表UT61A(优利德 UNI-T) ,不算贵,性价比应该还可以。

网友:
UT61A和61E差那么多,为什么呢?

网友:
位数不一样的。

网友:
UT61系列的口碑不错。
对新手而言,不会因为量程而经常性的去拨盘。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虽然看不懂,不过好像我选的UT61系列的还可以哟

网友:
建议用下面一款   万用表用起来很快就能熟练的  毕竟是个工具嘛 要是使用太麻烦就失去工具的意义了
傻瓜型的总觉得不怎么好

网友:
要多学学接焊哦.

网友:
我有两块福禄克表。一个是二手的115C还有一个是全新的87V
全是在公司拿地

网友:
另外大家不要忘记一个,华谊 MASTECH 也不错。 军方供应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