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dv4 不触发 求救

楼主(2010-07-30):
(图片)

网友:
EC的工作条件都到位了吗?还要考虑下BIOS是否与EC有通讯了,用示波器看看有无波形,这个机应该BIOS参与了开机!

网友:
恩,这个机器BOIS是有参与了触发,有条件可以先刷一个试下

网友:
  ec的供电 时钟 复位 rtcvcc rtcrst acin lidsw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才发现这个机器用可调电源不开机  得用适配器  现在的问题是开机不亮  没有测试卡 没有示波器   还有没有办法测了  ?

网友:
赞同LZ刷BIOS先

网友:
那就看看电流粗略的估计下故障点吧?

网友:
回复 网友A:

    郁闷死我了 电流也看不了可调电源用不了   现在只能蒙一下显卡了  决定显卡不行就北桥 北桥不行就不修了  太影响维修心情了...

网友:
    郁闷死我了 电流也看不了可调电源用不了   现在只能蒙一下显卡了  决定显卡不行就北桥 北桥 ...
引用 网友B:

不是吧?兄弟,维修设备都不搞好怎么搞维修啊?

网友:
量一下那此数据线的电压跳变也可以大致估算一下机子的运行状态啊

网友:
维修设备要搞好啊。。不然怎么修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