优派2235待机白屏

楼主(2010-07-30):
优派2235,之前是驱动板坏,改完后亮一下就灭,排除灯管问题后,改高压。但是,由于是24V输出,通用高压板最高就20V,所以一周后就坏了,也不能再改高压板了,只能修了。电源高压一体板,什么都不接,直接接屏4灯管,通电就亮,问题肯定是出在电源板的高压部分,高压部分不受控制,上电就工作。后来翻出一块20寸优派的电源高压一体板,惊讶,居然一模一样,换上好使了。大喜!同时比对测量一下那里电压不对,发现高压部分的电源IC OZ9936GN有一脚输出2.5V,而坏的那块电源板没有2.5V输出。由于没有找到IC的管脚定义,所以拆下电源IC测一下个脚电压,等再装回去惊奇的发现,2.5V也没了接上屏一看,和那块坏电源板一样,上电就亮,我郁闷了。。。。手里再没有这个IC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请前辈们给点帮助,谢谢。

网友:
拆下电源IC后怎么测的它的各脚电压?

网友:
这高压板会不会是 "0v" 启动的?

网友:
有可能你的高压板设计是低电平开启的你人为的给一个高电平看他还亮不亮。

网友:
回复 网友A:

确实是低电平开启的,谢谢你的帮助,但是现在新问题有出现了,没办法改通用驱动板了。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办法吗?

网友:
谢谢了 非常感谢 又学习到新东西了

网友:
最多只能给2分,本来想给10分的,只是想表示一下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