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维修]
哪位大哥给我个现代的spd,感激不尽

楼主(2010-07-30):
现代单面封装DDR2,512M,,SPD有问题,还有一根现代双面封装DDR2,1G的,也是SPD有问题了。哪位好心大哥能给提供一下感激不尽啊!!
现代

网友:
你随便找根64*8一G的SPD写进去都一样的. SPD不一定要用原牌的, 可以混用. 就是大小规格必须一样. 我们一切一切条子都统一用kst资料
我估计是你写资料的那个E-托坏了. 因为一般来说资料不会丢失. 除非你自己乱改乱超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