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0故障 在线等急

楼主(2010-07-30):
一块英特尔的板子  跑E0估计是显卡不过  不是开机就跑E0  开机正常跑码  就是到E0就不跑了  测量供电场管正常  用力按北桥也没反应应该不是北桥虚焊  请各位大侠指点

网友:
[已解决] 科脑G31LM主板不跑码故障!进入已解决贴里边看看这个贴,也许对你有帮助!

网友:
刷  BIOS看下。。

网友:
先看下有没有自检声音,(自检不到内存的声音)

网友:
应该是内存的问题。看几个内存接口都试试,看有没有一个能用上的。   以前有一片板就是只有一个接口可以用,其他都不行,最后只能飞线内存接口。   E0大部分是内存或者北桥问题。

网友:
cpu座接触不良也有可能

网友:
E  0  是内存, 没过,   打下内在电压 , 另外要测一下内存的系统总线,  看是不是有3.3V  ,  如果都有的话多换几根内存吧,

网友:
清理一下内存槽,查一下内存供电。

网友:
跑EC  一般是内存跟BIOS问题,内存各个电压正常就先刷下BIOS  。

网友:
EO   内存有嫌疑啊   刷下BIOS

网友:
恩 看下内存槽里面的针脚是否有短路, 没有多换几根内存吧 然后再刷BIOS吧

网友:
到北桥的AD线和BIOS

网友:
回复 网友A:

E0是内存不过
查内存工作条件
内存的供电  时钟  打排阻的值
第一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1.25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第七脚主供电2.5V  91  92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184脚SPD电压【2.5V或3.3V】

第二代内存查:
内存槽上面第一脚REF电压0.9V【内存槽上面有标那里是第一脚】 主供电1.8V【内存槽旁边电感】  119  120 总线时钟 总线数据2.5V或3.3V    238脚SPD电压【2.5V或3.3V】

内存工作条件 正常  就刷BIOS  INTEL的板BIOS很容易坏

网友:
BIOS容易虚焊 要么先上下锡再测试

网友:
先帮BIOS放放电再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