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虾们 主板不通电怎么修理啊

楼主(2010-07-30):
请教大虾们 主板不通电怎么修理啊请教大虾们 主板不通电怎么修理啊 确定是主板的问题

网友:
换晶振    io    南桥    开机电路也就这些吗     一个一个插咯

网友:
需先知道他的工作流程

网友:
先确认主板 POW SW 是否有3-5V的电压,再就是COMS电池是否够3V,取下电池放下电。晶体管和南桥受潮也会造成主板不加电。I/O 网卡短路也会造成主板不加电。

网友:
先确认上电条件有没满足  然后上电流程有没出再问题

网友:
楼主没有电子基础,不知道工作原理,突然就想知道怎么修,还是先去把基础和理论学好再来讨论吧?

网友:
   把所有管子先测一遍

网友:
楼主你要和我一样,多去看看书了哟

网友:
想去学学主板的开机电路吧,讲了祢也听不懂,

网友:
还没学会中

网友:
呵呵 我也刚学 吗多看看书咯,天天看着板发呆

网友:
主板不通电的原因基本上有俩种,一个是开机电路有问题,导致的不开机,另一个是短路导致的不开机,不知道楼主的是哪一种。
要是开机电路有问题哪找本书好好的研究下开机电路,
要是短路的话,如果你会判断场效应管的好坏的话,把CPU  内存供电 桥供电等主供电电路上的场管测量下,打下ATX电源的20pin  和4PIN的各个供电脚的对地阻止,

网友:
我也正在学习中 是按开关没有反映还是开一下就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