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5集成小板待机

楼主(2010-07-30):
有一块845集成杂牌小板,正常开机桌面以后,摸一下南桥那里就显示待机,松开就好了,这是南桥问题吗,

网友:
人呢,大哥大姐给点建议啊

网友:
就把南桥改成休眠键好了!!
呵呵,开玩笑的。
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两种可能  一 是晶振有问题  二是南桥有问题

网友:
我加焊了桥不行,应该是晶振吧

网友:
可能SB空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