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cer 1916w 用一段时间就黑屏,是不是灯管过热造成短路 ...
Acer 1916w 用一段时间就黑屏,是不是灯管过热造成短路?

楼主(2010-07-30):
手上有一台acer 1916显示器,拿来的时候是黑屏的,后来改高压之后就好了,用了一星期之后故障依旧,拆开一看,发现其中一个灯管插头输出口烧黑了,换好插头再用原装一体板换上,测试一下午没问题,给客户了,第三天又拿来了,还是黑屏,问下各位大大,是不是灯管短路啊?
黑屏

网友:
黑屏
暗屏
你没有分清楚吧。
如果是改高压就好,应该是暗屏。
按你说的故障,可能是高压打火,灯管打火。
修这两方面。

网友:
一定是灯管有问题,高压保护了。

网友:
灯管老化了

网友:
换灯管的时候小心点

网友:
蔡京
的帖子
灯管老化换吧两根一起换最好

网友:
我先去试试看换灯管吧,因为我换过两次高压了,回头我把结果反馈上来,谢谢大大们

网友:
1916w的灯管坏的很少的,应该是你的高压板部分除问题了

网友:
姚俊浩
的帖子
换过高压板,也换过原装一体板,问题照旧

网友:
http://www.chinafix.com.cn/forum ... read&tid=199084
希望能帮你

网友:
你不会;换个外接灯管打一下啊

网友:
大部分都是灯管头腐蚀或脱落打火引起的,且大部分的都是上一组的灯管容易腐蚀(靠近屏电路的那一边)

网友:
外接灯管很快就能判断出来

网友:
我用他自己原来那块一体板,重新换过灯管以及灯管插头,总算解决问题了,谢谢各位的帮助,希望和大家共同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