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6535B两个锁形指示灯闪

楼主(2010-07-30):
手上有一台HP6535B的 机子,不开机,开关板上的 两个锁形指示灯一直闪,电流有1.2A左右,拆机维修。先将CPU 内存换了 ,BIOS放电再试,依旧。于是就加焊北桥,AMD的北桥,取下来的时候焊盘掉了,飞线焊上去,故障不变,老大就叫给客户换了块板子,新板到了过后,开机测试,还是电流到1.2A,两个锁形指示灯一直闪,换了新的内存、CPU、不要开关板测试还是一样,人都晕了 不知道为啥了,请问知道这个问题的没有哦,指教下。两个锁形指示灯连闪4下
在线等待
不开机

网友:
换了新板的啊 还刷?

网友:
你好楼主,你修复了吗?我也遇到一台跟你一样的本,呵呵,头疼的,跑1.2A左右,拔内存也一样.锁形灯闪...

网友:
iargw2005
的帖子
好了 更换CPU 要型号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