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l d945gcl 原装机板,上电跑22 26 28 34 循环!

楼主(2010-07-30):
intel d945gcl  原装机板,上电跑22 26 28 34 循环!

刚拿到手的时候是 上电跑00。 测各供电正常,后刷BIOS。 上电跑22 26 28 34、、 。。 循环跑。。 现在怀疑IO。 但又没料。。 上来看看兄弟们有好办法没。。
各位兄弟,问题已经解决,我从一好板子上把BIOS移过来(一样的板子)后,跑码亮机。后把原BIOS重刷,还是没效果。。。资料肯定没问题)

网友:
换个BIOS呀,再试。。。

网友:
开机有没有自检声音啊

网友:
我有遇到过这样一块板,故障跟你的一样,后来还是搞不好。

网友:
不插内存有报警声!!

网友:
  诶有检测过内存

网友:
按代码含意看,25是显卡,26。28.。应该是南桥到硬盘接口这一块,,

网友:
这板我修过,一网吧当时全是这板,换BIOS就成。你刷的有问题。试试吧。

网友:
换根内存试试,有些内存也可以导致

网友:
感觉已经有显示了的 你在刷下看看

网友:
应该还是BIOS问题

网友:
楼主换个BIOS块重刷个

网友:
英特主板bios很容易坏,刷bios试一下吧。

网友:
刷BIOS 啊  这板子BIOS坏的多

网友:
赞同再换个BIOS

网友:
刷BIOS吧,我也是这么觉得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不跑码 刷完BIOS循环跑  那么再重新刷一个BIOS试试先 不行再换IO

网友:
检测内存  BIOS IO 基本上就这几个问题。

网友:
晕死~这样问题多刷几个BIOS再说啊~

网友:
我也遇到过这样的问题。不过两块板换一下BIOS就都可以用了,再换回来这块板就是不行,我也搞不懂是什么问题。重新刷过也不行

网友:
完全信测试卡,会晕的。

网友:
BIOS本体坏了 怎么还能读取写入啊 有时候就是很奇怪

网友:
应该是bios跟版号刷出来的不一样啊

网友:
BIOS坏了,INTEL板都是这样

网友:
没过内存,量一下内存工作电压,阻值,以及参考电压。

网友:
楼主能把此板的bios备份出来吗?我有一块一样的板也是找不到bios刷新,跑到logo时死机了。

网友:
建议刷BIOS

网友:
那是不是BIOS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