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显示do是什么问题?

楼主(2010-07-30):
华硕p4sp-mx 诊断卡显示do不动,北桥很烫,usb5v供电对地阻滞只有25欧姆,  大概是什么为题?

网友:
北桥芯片烧掉了 换北桥芯片之前 检查CPU是否是正常的 最好先用假负载开机测试北桥

网友:
cpu座虚焊。。

网友:
d0   是没找到CPU或者是主板没工作,     由于你说的东西不清楚,  无法给你判断.

网友:
D0这个代码在不通板子上的意义完全不同 可以当乱码看待 华硕的板子出现D0跟FF和00差不多 板子没有启动 先把所有供电测量一下 在对北桥做判断

网友:
回复 网友A:

    这样好难说明白最好你发一些电压的实测数据发上来

网友:
查一下3VSB是否正常,然后查各项主供电

网友:
你说的不完整,要把图发上来我们看看

网友:
你的USB的阻值也不对,看U口的信号脚的阻值D-,或D+.他们的阻值不能相差5,超过了,就有可能是南桥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