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主(2010-07-30):
技嘉845G键盘鼠标不能用,这种事不用想,先量阻值,正常。再拆电容,不行。
再搞排阻,还是不行。天呀,把自己的一块好板拆下一个一样的IO,换上。。。通电好了。累呀。装机收工。。。不是吧,又不行。。。这是那里坏呀,是不是没焊好呀,再焊一下,涛声以旧。量电压,关键点电压都是5V,PCB也没坏。那是哪里坏呢,?
说中的加5分。。。本人穷呀
技嘉

网友:
打一下南桥48MHZ时钟正确否?

网友:
这次回答错误,容易想到我也不会加分的
cxkjjlb
你只要别告诉我u坏了 我就能接受 呵呵

网友:
兄弟电脑电器
的帖子
阻值正常 电压正常 io你也换过了 只剩两种可能一是键鼠口坏 要么就是键盘鼠标坏

网友:
我今天也碰到过一个 我换上了一个0欧电感 好了 我那故障是不通电

网友:
都回答错误,哈。。。

网友:
不会是你装机不小心搞断线吧

网友:
BIOS 对不对

网友:
还是没有回答正确

网友A:
我碰见过这样的情况,当主板还往机箱里上的时候是好的,上到机箱里就不行啦,我是换个机箱好的。

网友B:
很明显人品不行,换个人来用就好了。

网友:
哈。。。
还是不对,大家再想想

网友:
键盘坏了撒

网友C:
会不会是短路 键盘鼠标的5V与机箱短路

网友:
还是不对,不能用正常的分析去处理

网友:
I/O坏了,换了就好了,可装机箱又不能用了,和有可能是电源烧I/O芯片,再换一个I/O,换电源应该就OK,这样的问题我与到过的

网友:
是否正确楼主,小弟这里等候了

网友:
主板接地短路
键盘鼠标口接触不良
键盘鼠标有问题

网友:
忽忧人的~!
他没说,拿下来后行不行~!只说装机不行~!

网友:
强烈关注 如果最后 LZ给出的答案 不能服众, 就切JJ,我的答案是 板载驱动没装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