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机画面自动进入BIOS,退出后自动重启,不显示

楼主(2010-07-30):
华硕p4p800主板开机正常,就是自动进入BIOS里。不管保不保存,退出BIOs重启不显示,诊断卡显示d4,只要断开电源等一伙,有时这样

网友:
CNOS跳线是否插对
CMOS跳线帽上的电压多少
电池座是否有接触不良的现象

网友:
一般都是COMS电路不良,不过试过有一次是CPU坏造成。

网友:
CMOS电路和CHASSIS不正常,进BIOS退出也会档内存

网友:
先换个CPU 在检查跳线有没错误

网友:
这问题  我也修过不过没有修上

网友:
跟我一样问题 开机自动进BIOS  不知道BIOS问题还是南桥问题 现在放电可以了 但有时候还会出现那样 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