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CQ41上电掉电

楼主(2010-07-30):
有哪位兄弟修过这个机器吗! 上电马上就掉  不开机!   AMD CPU的

网友:
看是否负载有短路,各个电压都出来了没?各个反馈回来的PG信号是否正常!LZ说的这样大范围不是很好分析,建议LZ多测试,贴点数据上来,这样大家才好帮你分析!

网友:
楼主说的太笼统了,先看是否有短路的地方,再看待机时各个待机电压都是否正常

网友:
这个机器修的很少。

网友:
掉电问题范围很广,而且我们要知道掉电发生在上电的那一个阶段。比如说是触发一下就立刻掉还是电流上到某种程度就掉电,细细说明,我等也好分析

网友:
掉电,看看自检没有  有些机器不自检也会掉电的。比如DELL的

网友:
HP好多机子必须用原装适配器才给开机,用电流表会掉电的,LZ用的什么开机的

网友:
谢谢 各位  原装电源OK   这机器太BT了  换了三个原装的才OK    好像同是HP原装的有些也不行

网友:
我上次也是同样问题   也走了很多弯路呢

网友:
CPU换一下

网友:
是圆子孔  中间带针的  插头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