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主板

楼主(2010-07-30):
联想的939的主板,雷击主板,吹掉网卡芯片后可触发,但同时RST灯常亮,南桥发汤,是不是南桥也挂了

网友:
前边雷击问题说过 雷击是通过集成网卡 进入高电压 网卡芯片被击穿 IO芯片也有可能被击穿 南桥被损坏的几率比较大

网友:
雷击。。。网卡拆了还不行,桥发烫。桥坏几率很大啊。

网友:
基本上可以把它埋了,   实在舍不得,  把南桥拆了.  量3.3V是不是还短路,,    如果还短路. 请继续查是不是还有烧的.             基本雷击发烫就不用多去修了.

网友:
测一下USB接口数据线对地值的3VSB对 地值如果过小就是南桥坏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打A14  USB数据线的对地值 来判断

网友:
今天碰到一块了..精英的..中雷了,不能触发,A14短路,拆网卡.MAC芯片.可以触发A14电压3.3正常但是不跑码了.打USB数据线440VIA芯片组,估计坏桥了.没BGA返修台..

网友:
雷击产生的高电压!很多时候一堆芯片一起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