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本 维修应具备哪些常识啊???

楼主(2010-07-30):
小弟  目前是 本本 杀手   绝对职业的!!!

网友A:
软件内容:1.基础: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集成电路,印刷电路等器件的基础知识和好坏的判断方法,以及各种焊接技术。示波器的使用。DOS系统基础。

2.综合:电脑的组合装机,故障检测流程,维修工具手册,维修注意事项,维修初级教程等。

  3.各部件检测维修:电源,主板(包括刷bios),硬盘,内存,CPU,显卡,声卡,光驱,软驱等部件超详细故障分析及维修方法。

  4.数据恢复:对误删,误格,误分区,病毒破坏等能最大限度恢复数据减少损失。

5.其它:MP3的维修,键盘鼠标的维修,系统注册表的维护和安全防护等。

网友:
要求这么多啊,郁闷,好难!

网友:
  在我接触的这么多年的维修经历中 笔记本维修涉及的知识面是最广的 需要的常识是最多的 我从收音机 开始  功放  电视机 冰箱 空调 电机 工业变频器 台式机主板 其复杂程度 维修难度 都是不及笔记本维修的

网友:
修笔记本第一条是要学好电子

网友:
要求这么多啊,郁闷,好难!
引用 网友A:
软件内容:1.基础:电阻,电容,二极管,三极管,场效应管,集成电路,印刷电路等器件的基础知识和好坏的判 ...

这些貌似是硬件吧!!!

网友:
先修着吧。基础有空补了。都是这么来的。

网友:
笔记本是高科技产品 不仅懂得软件 硬件 还要懂得程序 信号 。。。还要跟上产品推陈出新的步伐。。。总之学海无边

网友:
这个得慢慢积累经验

网友:
不要讲得那么难 慢慢来嘛 先从简单的开始

网友:
想问一下,怎么入门示波器?不是指怎么操作,

网友:
示波器在维修上的应用,跟你对电源、总线这些工作方式的了解是同步的。脱离这些,谈示波器怎么用完全是空谈。没有一点意义。

网友:
修笔记本之前还是要对笔记本的工作原理系统的学习一番才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