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黑胶问题

楼主(2010-07-30):
请教各位大虾 分享一IBM加了黑胶的显卡  怎么样才能不搞掉点啊

网友:
我都是用风枪   一边加热 一边  用镊子 挂的!  不过温度要适当!!!

网友:
80度烤1个小时左右,冷却后往芯片底下多挤点助焊剂,热风机就把风口调得离芯片近一点,以提高温度,红外机把BGA加热温度调高一点,化了以后等5秒钟左右用磨过的一字起从缺口处强行撬起芯片,就OK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芯片边缘一圈的正下方和主板之间的胶不容易刮掉

网友:
这个不好搞、温度低了芯片取不下,还会掉电。温度高了北桥就没办法了。
现在有集成显卡的主板,可以考虑让客户换个新的集显主板

网友:
IBM的不好搞,70%掉焊盘

网友:
我赞同  大家的 发言!

网友:
不暴珠:用0.05-0.08铝箔胶带一层就OK,重点是和PCB贴紧没缝。咱们常用的是0.02的加热就不粘了。
不掉焊盘没研究好,我都是烙铁小心挎。

网友:
回复 网友A:

黑胶啊 搞了外面里面还有  啊

网友:
黑灌胶,看了都不知道怎么搞

网友:
外面有卖熔黑胶的

网友:
用锡纸把不用加热的地方都包了,包严实一点,上BGA做,温度高点,到温度了再取,多挤点助焊剂

网友:
这个确实是不好处理  3楼的朋友的方法值得借鉴一下啊

网友:
高温后胶会脆,直接上BGA台子下。

网友:
这样的问题难倒很多人了,,也听说过不同的方法做的。。。不过总是感觉最重要的还是温度的问题,,只要温度掌握好,,我想应该会解决。。

网友:
这个问题你们要讨论到什么?多练习就OK啊!温度掌握好就OK了

网友:
温度低了芯片取不下

网友:
我们都不搞那种,也没搞过,

网友:
我用土炮做T61显卡。成功率很高。去年偶尔有掉点。现在基本不掉点。
我们场子里的同行大多都是找我拆桥的。今天拆了三个。全部完美。

网友:
呵呵修了个掉点的R61不知道会不会返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