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卡上显存供电的电感线圈,给它拆下来用一根直导线连接会怎么样?

楼主(2010-07-30):
我看那个标号1R0的电感,里面就是几圈漆包线,现在外面的漆全部烤焦了,我拆下来直接用导线替代,电路还会工作吗?

还有请老大指点一下电感的代换原则是哪些呢?是不是跟电容一样有耐压值和温度系数?

PS:终于决定做一下试验,结果显卡被击穿了。看来这几个小线圈还是很有作用的。

网友:
应该没有问题,只是抗干扰能力差了。
电感通常与额定电流有关系。

网友:
这是储能电感,不是滤波电感,先看看PWM电路的工作原理吧,一根导线肯定不行的。

网友:
如果导线可以,工厂何必要花费那么大劲和金钱!
一般烧12V电感,PWM外围VCC端肯定不正常,查一下

网友:
回复 网友A:
如果是供电那里的不能用线接起来必须用电感从旧显卡上面拆,电感 有抗干扰和滤波的作用外还有一个功能就是存储。

网友:
估计尖峰电压没电感削波,GPU温度激增,击穿几率高。

网友:
到导线不行 至少用粗的导线 还有包皮漆的粗导线才行

网友:
如果导线可以,工厂何必要花费那么大劲和金钱

网友:
问该问题前,自己该想一下再问